美团收银机 开机不显示 版号 G-1X00T VER 1.1

楼主(2023-11-12):
美团收银机 开机不显示 版号 G-1X00T VER 1.1
南桥加焊就好 或是加热别的芯片 就能显示  凉机了 又不显示了啊

W25Q64FV(QPI)_20231105_152129.BIN

原机备份

网友:
CPU问题,遇到过1台这样的。。。。。。。。。。

网友:
这种灵动u桥一起加焊只能顶一个星期左右,最好直接换我遇到好多了

网友:
然后呢?所以最后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最后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散热不行,cpu容易坏

网友:
可能是电路板有开路,加热彭涨接通,

网友:
换U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遇见过好几个,凉了不开机,加热就开机,查不到问题~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