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211 +3VALW +5VALW电压跳动

楼主(2023-11-12):
NM-D211主板,CHARGER_IN短路,
PU100P这个隔离芯片短路,换了,无法从TYPE-C充电升压,取掉PD芯片,
但是有圆口电源接口,插入后+3L ,5VL很稳定,但是+3VALW,+5VALW一直跳动.
接上电池,还能给电池充电,+3VALW,+5VALW一直跳动.

断开+3VALW,+5VALW与后级的隔离点,还是一直跳。阻值断开前后都是400多。
查了二级电压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32.768晶振短接后不让自动上电,还是跳。

示波器测得EC_ON_5V,EC_ON_3V先关闭,取掉EC后,不管断不断开+3VALW+5VALW与后级的隔离点都非常稳定。
公共点9V一直正常
BQ25710ACIN,CHRG_OK都为高电平3V,
EC装上后,EC的供电用+3VL过来的电压一直很稳定。WRST一直为高电平3V很稳定,DCIN_ATTACHED_EC电压为3V,但电压跳动。
EC买了个剪板的回来,换上还是一样,

只要取掉EC电压可以稳定下来。现在该怎么修呢。求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我一般查到这里都是直接单独给3v跟5v各一个电看看有没有电或者芯片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查到这里都是直接单独给3v跟5v各一个电看看有没有电或者芯片发烫的

因为拆EC后电压正常,所以后级不会短,二级电压都测过,也给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2024-04-23):
最后怎么解决了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主板跟EC之间就像情侣吵架,一见面就‘跳动’不停,分开了反而相安无事。要不,试试给他们俩单独冷静冷静,也许就能和好了呢!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来试

网友:
怎么修好的,我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把

网友B(2024-07-27):
这机器好像这个问题是通病,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单用typec电源就正常,先接电源后接电池也能充电,先接电池后接电源可以触发,不认电源,用电池的电,单用电池就3 5V就是跳变,不能触发,换了带程序的EC故障一样,充电芯片也换过,不知道有没有师傅修好这个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好像这个问题是通病,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单用typec电源就正常,先接电源后接电池也能充电,先接电池后 ...

最后换TYPE-C的玻璃管芯片就好了

网友:
没有经历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没有短路,换玻璃芯片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换TYPE-C的玻璃管芯片就好了

感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试试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样问题,。短路后只能外接电源用接电池就不充电。

网友:
NM-D211 图纸 点位

NM-D211.t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