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5124_V1.3 芯片烧黑求型号

楼主(2023-11-12):
BM5124_V1.3 芯片烧黑求型号,有点像隔离管 玻璃的 烧一下 型号没有了。

网友:
UT65 UT64 帮忙看下什么型号

网友A:
以前修到只拍了UT64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到只拍了UT64  可以参考一下

太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到只拍了UT64  可以参考一下

哪位兄弟,知道型号的?  卖芯片的看丝印不知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兄弟,知道型号的?  卖芯片的看丝印不知道型号

可能UT65也一样 所以我只拍了一个      报高价买料板吧

网友:
我觉得你最好拆下来看看焊盘,一般焊盘都掉脚了,如果是BGA的,不好补掉的脚

网友:
UT64
KTS1696A
wlcsp25_0d5_2d7x2d7

网友C:
你好!请问UC10应该用什么芯片?它被烧毁了,只剩下球了。

网友:
今天正好拆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UC10应该用什么芯片?它被烧毁了,只剩下球了。

UC10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