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戴尔3060台式机电脑

楼主(2023-11-12):
各位大神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台戴尔 3060台式机电脑 不定时的出现丢失网卡 鼠标一卡一卡的 故障 全部断电后 (需要把电源整个断开放置一会后)机器会重置并检测BIOS  然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然后不定时的会出现丢失网卡 然后鼠标一卡一卡的问题 我查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个 故障类似的 说网卡旁边的ESD 芯片坏了可能 出现这样的故障 师傅说 把插在网卡上的 网卡线拔掉会好 ,我试了试 出现了问题后 拔网卡 不能解决问题  后来我找了一个无线网卡接上后  好了有一个多星期 到现在又出现了 卡顿的问题 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应该从哪方面下手 万分感谢

网友:
你就没测测5v供电

网友:
谢谢 大神指导 我想的是 键盘没有问题 连接的打印机 没有问题 5V供电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就是不定时 鼠标会卡 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无线网卡就是卡的时候 还能上网 ,但是板载网卡管理器里找不到了 然后鼠标会一卡一卡的  全部断电 拔了插板  然后过10分钟左右 开机会重置BIOS  提示检测啥的 检测也没问题 脑袋大

网友:
大神 期间 我还在戴尔官网 更新了最新的BIOS 问题依旧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哎脑袋大,弄个PCI网卡接上试试吧 ,我看了下网上说有一批optiplex 3020 还有联想的也有型号 不定时丢网卡,有说接PCI网卡 能解决的

网友:
感觉还是桥的问题,毕竟鼠标会卡

网友:
大神这桥也太奇怪了吧 不定时的丢有时候 1个星期都没事儿 大部分时间 在6个小时以内 等网卡到了  有问题再求教各位师傅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换桥!

网友:
桥坏了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