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开机不显通病维修

楼主(2023-11-12):
故障是主板通电不显(小喇叭不响),键盘灯也不亮。,主板其他供电正常,没有集显供电。拆掉正常亮机。

网友:
那里短路了吗

网友:
直接拆除Q3不装

网友:
我都好几块这主板了。。。。。。。。。。。。。

网友:
现在终于可以找出来 修修了。哈哈。。。。。。。。。。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什么鬼,你是如何判定的

网友:
如果有图纸更方便,集显都是主板跑码后才有供电的。

网友:
那是个管子还是排阻?

网友:
你是如何判定的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要是能详细说明些,
就会更有学习价值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红圈哪个是什么?

网友:
手中正好有几块这个主板,谢谢分享,试一下。

网友:
红圈哪个是什么?什么作用求解

网友:
有图纸没,分享一下

网友:
牛,这个6脚是什么ic

网友A:
联想IH61M主板开机不显,,测量CPU_GFX(集显供电)电压为0,我修理过三块,均拆掉Q3,二块恢复正常,但有一块,用了一段时间,故障以复发。红圈是Q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IH61M主板开机不显,,测量CPU_GFX(集显供电)电压为0,我修理过三块,均拆掉Q3,二块恢复正常,但有一块 ...

后来修好没

网友:
仍有故障那块,拆掉Q3,VRM_GD有1V输出,CPU_GFX(集显供电)电压仍为0,没有办法,扔到一边..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1-20):
我的联想ih61m,开机不显示,风扇转,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