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老本RV411换了固态后运行

楼主(2023-11-12):
三星老本RV411换了固态后运行Win10用了一段时间,突然再次使用发现卡在启动界面不动了,请各位大神群策群力,不吝赐教、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没有删除系统文件,就很有可能是硬盘问题,还有很少一部分是内存。另外,有一些当年的老款本,喜欢弄个小的缓存固态硬盘。平时系统里是看不到的miniSATA接口,拆掉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