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AR不出VRPWORKGD

楼主(2023-11-12):
时序跑到了vrpworkgd,没有高电平  ,供电5V,,en开启3.3V  ,,,没有VRM__PG,3组SVID 信号1.02v换个ASP1400芯片也不出这个信号,拆掉电源芯片,不插12V,这个为高电平3.3V,求助大神,图中实测电压

网友A:
VR_RDY出来的电阻拆掉,排除是否为后级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R_RDY出来的电阻拆掉,排除是否为后级短路

对地阻值400多,正常,将电源管理芯片拆除,VR_RDY这条线路为3.3V,芯片拉低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400多,正常,将电源管理芯片拆除,VR_RDY这条线路为3.3V,芯片拉低的

换回原来的芯片试试
另外,也要测一下芯片周围的电容是否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原来的芯片试试
另外,也要测一下芯片周围的电容是否都正常

换了3个了,还是一样的,不是周边的电阻电容拉低的,这个信号没起来,芯片内部拉低,供电有,开启有,按理说这个信号就会出来,今天怎么就不出来

网友C:
就怕这种换芯片都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怕这种换芯片都没用的。。。。。。。。。。。。

大哥,你碰到这种最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
查mos管正不正常,辅助的pwm芯片。bios 南桥。就这几个地方。有示波器的话查svid波形有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2023-12-20):
dr_on 高了要5V电压,驱动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