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11-12):
一台DELL笔记本电脑,原来做过双系统,现在进不了系统了,PE也进不了,进PE时就卡住不动了不知啥原因,请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Dear,

it is look like you need to repartition HDD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换一块硬盘试试?

网友:
看看BIOS设置里有没有被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