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首发GM7MG7P接屏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11-12):
来了一台GM7MG7P接屏不显示,这是一台型号为UMIPRO3的电脑,拆机一看就是矿机,声卡和功放都后面加上去,仔细看一下屏幕接口如图1

+3.3V_LCD_C、EDP_HPD、BL_ON_CON、+VIN_LCD、这个几个信号一点电压都没有,关机在开机在测,上电瞬间,电压都出来,马上就掉了、+3.3V_LCD_C 3.2V、EDP_HPD 2.4v、BL_ON_CON 3.2v、+VIN_LCD 19.7v、A_Cover LED_ BL是一直有5v;当然屏幕和屏线都换过了,

然后仔细查+3.3V_LCD_C、BL_ON_CON、+VIN_LCD、这几个信号
+3.3V_LCD_C是由U22来的,测试5角开启,也是上电一瞬间正常然后掉下去,5角+3.6V_LCD_EN是由U1918和U1923,一个与门和或门转换来的下面图2 图3

直接测试U1923,1角没电正常,2角上电瞬间又掉了,在追2角就到南桥了,
再看BL_ON_CON也是一样的,也是直接测U21,1角没电正常,2角一样上电一下就掉了,如图4

再看+VIN_LCD,,由Q51转换来,是Q53控制.。测试Q52第2角,开机瞬间有电,又掉去,19v出来一下就没了,如图5

现在就在抠脑壳了了2个到南桥一个到EC,
还有一个信号EDP_HPD,是由U1948的49角来的,也是开机瞬间有电正常然后掉了,如图6

刷个BIOS把,在论坛也看到有这个问题,刷了几个,也不行,水一下贴,看一下评论说换一个U1948转换芯片,料板没有到,在网上订了2个原装拆机的,过了几天到了,换上没用,不死心再换一个,还是不行,现在头大,我在想要不要换一个南桥了,说干就干,找隔壁师傅拿了一个SRJAU,一会就搞定,上电的时候就最激动,开机上电一点,哦搞忘刷BIOS,搞完了上流直接上去,屏幕还是不亮,心里凉了一大截,这个时候就不想修了,没啥思路了,先放一边下楼买饮料来喝喝,再打开我的跳舞直播间,冷静一下,放松一下,换一个思路,这几天事情也很多过了2、3天我才又来继续修,
书接上回,既然所有的电压都是上电瞬间出来掉,是不是就没检测到屏幕才掉的,仔细测试EDP_HPD这个信号,也是开机上电瞬间有电压,测试U1948的和供电,1、2、29角正常,后面这几个+1.2V_DDS_这几个都没电,再开机上电瞬间也没有,追查都是由1.2v来的,如图7

再追1.2V是由PU14来的,开机测试1、2角正常1.78V 输出也正常,开启3、5角正常3.2V,    6、7角没电不正常,待机测试6、、7角有1.2V,这个很肯定就有问题,修电脑就怕找不到问题,在查6、7角+1.2VS_USB,是由U74来的看到这个6角开启,就知道这个待机肯定是不会有+1.2VS_USB输出的,找了一下料板没有这个EM5109,查了一下图纸主板还有一个一样的,这个输出是给网卡的,对换一下应该没事,如图9、10

对换好屏幕一下就亮了;所以还是要仔细测试,不然就要走弯路,南桥白干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U74损坏导致不出1.2V电压导致的掉电。楼主细心,技术过硬啊

网友:
是一个反馈电路吧?

网友:
这个是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非常好,这个得加分

网友:
师兄的技术真好,思路清晰,修板就快。

网友:
一个二级小电压引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待机时1.2v就跑出来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写出来不容易要有耐心的人才会写出来共享

网友(2024-04-04):
很好,技术到位,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