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book Pro A1286出现这种断层的条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1-12):
Mac book Pro A1286出现这种断层的条纹是什么问题,深色特别明显,浅色就看不出来。苦恼,求大神帮我看看。
Mac
window

网友:
一般就是俩种可能
1、显卡问题
2、屏幕问题
以前遇到过显卡问题macos下正常WINDOWS下就不行

网友:
苹果的真拿不准啊先搞个总成测测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24-1-1.html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显卡通病了、

网友:
A1286 独显通病,当年的显卡门机器

网友:
显卡拆下来重植就好了,注意控温,老显卡特别容易烫坏

网友:
大概率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花屏,显存和GPU检查

网友:
显卡芯片百分之九十,显存百分之五,其他概率百分之五。

网友:
我修过显存问题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显卡和显存读取有断点,反正就是同时加焊显卡,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