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4iwl青春版2019暗屏求助了

楼主(2023-11-13):
大神们,请教个问题,一个联想小新14iwl青春版2019的机子,换屏时没拔电源,导致暗屏了,从论坛下了电路图点位图,检查19v背光供电正常,3.3v屏供电正常,3.3v亮度调节正常,就dispoff#这一路0v,对地打蜂鸣,只有2。查电路图后反到看懵了,电路图上有个c3324,点位图也有,怀疑它短路了,结果在主板上没有这个电容,原理图上这个dispoff#只有三处,如下图,请大师帮忙分析,dispoff这个信号怎么来的?这种故障该怎么查?谢谢

网友A:
R3313断开试试  哪里短路烧哪儿里

网友B:
短路了,看图纸C3324是未装的,DISPOFF#这个信号看图的话是经过R3313来的BKOFF#,查这个信号吧,断开R3313再打值就可以确认是前面还是后面短路。如果现在是有图像背光不亮,可以考虑拆掉R3313,装上R3312,强拉EN3.3V就可以了,大概率是EC瓦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313断开试试  哪里短路烧哪儿里

就是实物图上没有r3313,那6个并排的,焊接有电阻的只有r331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看图纸C3324是未装的,DISPOFF#这个信号看图的话是经过R3313来的BKOFF#,查这个信号吧,断开R3313 ...

实物图上没有r3313,那6个并排的,焊接有电阻的只有r3314,其他的都是空的,所以很迷惑。另外edp座子上的dispoff# ,二极管档位对地打阻值只有2,跟短路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物图上没有r3313,那6个并排的,焊接有电阻的只有r3314,其他的都是空的,所以很迷惑。另外edp座子上的 ...

肯定的是短路了,版号多少,我查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物图上没有r3313,那6个并排的,焊接有电阻的只有r3314,其他的都是空的,所以很迷惑。另外edp座子上的 ...

是的,您正解,应该是短路了,版号是FV440FS441FS540NM-C121 Rev1.0我疑惑得地方就是r3311和r3313没接,,那PCH_ENBKL 和BKOFF# 这俩信号从哪里来的?
c3324没有焊盘,那短路点又在哪里呢,中间换过别的好屏幕测试过,也是暗屏。

网友D:
R3313不就是直接做成铜皮了吗 照片上很明显啊 r3313和如316都铜皮

网友:
引用 网友D:
R3313不就是直接做成铜皮了吗 照片上很明显啊 r3313和如316都铜皮

谢谢解答,我自己用的本子,换屏没断电,,笔记本维修是小白,有点电气基础,想自己试试修一下,那是不是意味着ec挂了?

网友D:
要查BKOFF#信号连到哪里。版号发出来才能帮你分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查BKOFF#信号连到哪里。版号发出来才能帮你分析呀

板号FV440FS441FS540NM-C121 Rev1.0

网友D:
是直通EC的 屏幕断开主板还短路的话应该是EC坏了 可以把那条线切断直接拉一个3v过去也可以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直通EC的 屏幕断开主板还短路的话应该是EC坏了 可以把那条线切断直接拉一个3v过去也可以正常用

谢谢回复,我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E:
r3313和如r3316都铜皮直连的,不知道楼主的电脑有没有修好?

网友:
可以把r3133拆了看看2脚这边还短路吗?如果不短路可以拆r3133,然后装r3311还是可以的

网友:
写错了是拆r3313电阻,看2脚还短路吗,不短路的话,就拆r3313,然后装r331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看图纸C3324是未装的,DISPOFF#这个信号看图的话是经过R3313来的BKOFF#,查这个信号吧,断开R3313再打值就可以确认是前面还是后面短路。如果现在是有图像背光不亮,可以考虑拆掉R3313,装上R3312,强拉EN3.3V就可以了,大概率是EC瓦特了

大神就是厉害

,晚上回来割断3313,短接3312,终于亮机了。万分感谢

,论坛因为你们而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直通EC的 屏幕断开主板还短路的话应该是EC坏了 可以把那条线切断直接拉一个3v过去也可以正常用

大神就是厉害

,晚上回来割断3313,短接3312,终于亮机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r3313和如r3316都铜皮直连的,不知道楼主的电脑有没有修好?

按照前面大神指导的,割断3313,短接3312,已经搞好了,有自习量了一下,确实是ec的dispoff#短路了。

网友E:
恭喜楼主修好了笔记本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修好了笔记本电脑。

十分感谢论坛里大神们的指导。

网友C:
这个案例亲手操作的,查问题查了一周,修起来简单易行,以后遇到同类问题的坛友可以照单操作了 另外从这此维修经历看,维修人员赚的是技术钱,价值体现在在前面的学习积累和经验上,能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低碳环保,向论坛所有维修人员致敬!

网友:
学习了 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案例亲手操作的,查问题查了一周,修起来简单易行,以后遇到同类问题的坛友可以照单操作了 另 ...

都是坛友,不用过多的客气,祝愿各位坛友生意兴隆!

网友:
小白学习中,看的有点懵

网友F(2023-12-21):
修好了没 同样的操作 同样的配方.....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没 同样的操作 同样的配方.....大意了

暗屏修好了,发现还有个问题:板载内存可以开机,插外置内存不开机,另外开帖子咨询了,可能是cpu座子下或者内存座子下有虚焊了,到这个程度,靠我的业余工具已经解决不了了。

网友G:
这么维修后,会不会开机就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维修后,会不会开机就白屏

不会,借个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