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简单的维修故障

楼主(2023-11-13):
第一个da0njfmbad0。
先上图为证。

这片主板来的时候主要故障是可以开机(直接外接显示器),找不到显卡,于是我就把显卡核心拆下来了。

拆下显卡后,发现掉点了。

因为核心掉点严重,不想修了,我怕核心供电不能空载,于是把核心供电的主控的供电给断了。

图纸如下

然后发现这个主板不能开机了。因为华硕的主板,我都是用功率计看功耗的, 所以我不记得电流是多少。
其它的地方我都没动,为什么动了这个电阻,就不开机了呢?然后又把电阻移回来。主板才能正常跑码。我看了一下图纸,应该是CPU 没收到DGPU_PWROK(这个只是猜测,主板不在我这里了,我没办法验证)。

为什么把这个贴子写出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让大家少走弯路。有些机器虽然有核显,但你把核心拆了或者把显卡供电拆了,有些是不能跑码的。

下一台,公共点短路,这种对我这个菜鸟来说是就是秒杀了。

直接1V 烧机,用人体测温仪,检测这个区域的电容发热。

断开节点,排查到一个发财电容。换一个电容。一般检测出来的坏元件,我都会尽量原厂恢复。
然后开机,卡在这里了。

烧个电容,把电脑的CPU 干废了?不可能啊。问题的关键出在这里。这个机器不知道是BIOS 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居然和我的这个硬盘不兼容。

然后我又换了一个硬盘。

成功开机进入系统。

以上故障都是很简单的,但有时忽略了就会走弯路,今天把这两个最简单的故障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核心掉点严重,继续修, 想看战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掉点严重,继续修, 想看战果。

要补差不多80 个点,我这个水平,估计要两到三天,再三考虑,最后把主板退回去了。

网友:
维修经验很宝贵,楼主的心态更宝贵!点赞!

网友:
有些电脑显卡虚焊开机掉电,很难修,前几天就让我遇到了。

网友B:
很不错的日常维修记录,下次记得好好排下版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日常维修记录,下次记得好好排下版就更好了。

感谢版主,下次注意排版。

网友:
还遇见过HP报风扇散热问题   既然是显卡的事

网友:
最怕掉点的板子,真怕拆完显卡,CPU下面也有掉点,那就头大了

网友C:
哥们,人体测温怎么用?整块板子转圈?我都用手烫出来。教教我,下次不用烫手。不会真的一直转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人体测温怎么用?整块板子转圈?我都用手烫出来。教教我,下次不用烫手。不会真的一直转圈吧。

实际就是用手去找的。有条件还是建议用工具。
我不买热成像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修的大部份都是二修,电容短路这种活基本轮不到我。还有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买不起。

网友:
很适合新手,感谢分享嗷

网友D:
人体测温仪,是个什么新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体测温仪,是个什么新工具。

就是用手去找短路发热的元件。电容短路,有些用手是摸不出来的,有些会把手都烫伤。谨慎操作。

网友:
维修经验很宝贵,楼主的心态更宝贵!点赞!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