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9000 2021内屏不显示外屏显示

楼主(2023-11-13):
我有台联想拯救者Y9000 2021笔记本,开机内屏不显示,结外屏显示,测试屏的+LED_VDD有电压,无+LCD_VDD电压,也无EDP_HPD输出。不知是先有+LCD_VDD电压,再产生EDP_HPD,或者是先有EDP_HPD信号后,再有+LCD_VDD电压。各位大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图纸传上供大家分析

网友:
先有+LCD_VDD电压,再产生EDP_HPD
是这个顺序
论坛里有 EDP 的时序的

网友:
这是饼哥 发的 时序

网友A:
nm-c921,好像是这款,更加奇怪;内外都不显,键盘有反应;没办法改集显,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c921,好像是这款,更加奇怪;内外都不显,键盘有反应;没办法改集显,最后换的主板

可以改集显的

网友:
先有+LCD_VDD电压,再产生EDP_HPD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导致的内屏显?

网友:
参考一下
发个示波器4通道对比苹果EDP接口屏幕显示和背光时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0163-1-1.html
(出处: 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