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难题,大佬救命,从来没有遇到过,蓝天笔记本主板

楼主(2023-11-13):
主板烧坏了CPU供电电源芯片和核显供电芯片,换好2979后不出核显供电独显供电显存供电,插上内存后所有供电都可以出来,卡电流1.5安左右,于是又买了一个2979,换好后CPU供电核显供电都可以出来,独显显存供电还是要插内存才能出来,还是卡电流1.5安左右,怎么回事啊

网友A:
CPU电感用示波器都打一下波,看有没有缺相。bios应该刷过了吧

网友B:
是不是cpu坏了,这种cpu 20v电一下百分之98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感用示波器都打一下波,看有没有缺相。bios应该刷过了吧

换过BIOS没什么用?没有示波器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坏了,这种cpu 20v电一下百分之98会坏

很有可能,但是没有办法测试啊

网友:
死电流 U挂了吧

网友:
MP2979有程序

网友:
一般来说cpu供电短路的,差不多cpu都挂了。

网友:
按理说集显供电最后出来,你这个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C:
这么明显 CPU挂了 烧了CPU供电 还有CPU的核显 还用看啥  直接判CPU挂了

网友:
飞线接个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直接换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明显 CPU挂了 烧了CPU供电 还有CPU的核显 还用看啥  直接判CPU挂了

老板在衡阳哪里?

网友:
有帖子说没有程序啊2949都可以代换

网友:
CPU坏了,被20v电击过。修过好多了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CPU玻璃镜面有白点或者裂缝,溢出黑点。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CPU  的供电芯片坏导致CPU 烧了!

网友:
蓝天的  直接换电脑吧

网友:
cpu没挂了啊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继续干U 没别的病

网友:
这种还有修的价值吗,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