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RMG2102-AB redmi G2021 版号BM5104

楼主(2023-11-13):
EC微短路能出发上电,3v电感阻值只有20  ,买了几个ec都不行不触发了,难道买的都是坏的,卖了一个带程序和一个不带程序都不行,EC型号IT5570E 用下面这个编程器清空不了,其他机器IT8587能清空也搞不懂,是卖ec的发的都是坏的吗?

网友A:
对地20有些低吧,换个思路,微短没准不是ec引起,而是3v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20有些低吧,换个思路,微短没准不是ec引起,而是3v引起的呢?

就是它,换了阻值恢复了,不触发了,买了几个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