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5000F 板号X512FF R**.2 不触发

楼主(2023-11-13):
华硕V5000F 板号X512FF R**.2  插电后,瞬间待机电压都有出来后就没掉了 公共电也没有短路,这个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这个~~~

网友:
风神一笑 -5

网友:
你把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鑫智造里面就有

网友A:
这个强行出公共点感觉不可行,先考虑保护隔离吧,第一个管子不导通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强行出公共点感觉不可行,先考虑保护隔离吧,第一个管子不导通先解决

拆掉保险电阻后,保护隔离的电压有出来,正常19V

网友:
进水机 先刷干净了,查看有无断线,然后在修 保护隔离 一般是充电芯片控制

网友:
断线补好了,有待机,现在不能触发,插电不能自动触发,刷过BIOS了,不知道是不是U挂了,

网友:
进水机 先刷干净了,查看有无断线,然后在修 保护隔离 一般是充电芯片控制进水机 先刷干净了,查看有无断线,然后在修 保护隔离 一般是充电芯片控制

网友:
好利害好利害好利害好利害

网友:
有台hp 也不触发,到现在还没有修,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