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23主板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23-11-13):
CPU供电芯片RT3606B  测试各脚电压未发现异常    接16脚5V电压 可以产生0.8v预设电压 刷过BIOS  换过芯片   示波器被职业学校借去考试了   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你学到了什么?

网友:
查查电子跟待机电路

网友:
30脚是电源Vcc,27脚是En。

网友:
换芯片呗。这种情况也没啥办法

网友:
有时钟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你学了啥?

网友:
示波器回来了帮忙量一下3/5v是方波还是震铃波

网友B: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可以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可以有偿。。

买不到这个图纸

网友:
查芯片开启条件啊。满足的话换芯片,不满足顺着信号追查

网友:
相连的测测看了。。

网友:
后级电容坏了

网友:
加焊桥就出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