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thihkplus 固态硬盘 ST800系列 SATA3-512 开卡工具

楼主(2023-11-13):
如标题,硬盘型号和主控参见附图(主控YS9082HP),求开卡工具

网友:
找了N多工具就是开不了

网友A:
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2.02_N28  要用这个版本开卡

网友:
已经学习了,一定遵守规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2.02_N28  要用这个版本开卡

我试过了,不好用,报错,建表失败,估计是哪里设定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不好用,报错,建表失败,估计是哪里设定错误

找开卡工具,也得找和自己的闪存颗粒相同的固件,才能顺利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已加微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