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fc问题

楼主(2023-11-13):
电源启动后pfc电路电压波动,波动范围达到10v,而且关机后,大电容电压下降很快,一开始怀疑大电容漏电,更换后没一样,查了电容正极周围原件没发现短路和阻值很低的情况,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测量PFC控制器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一般15V。并检查供电电容是否失容,也可以直接更换。还要检查PFC控制器周边元件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PFC控制器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一般15V。并检查供电电容是否失容,也可以直接更换。还要检查PFC控制器 ...

考虑过会不会是控制芯片的振荡电路问题,但是考虑断电后大电容电压降得很快,估计还是漏电问题,但是查不出来

网友:
检测电流那个电阻 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