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1112T 主板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23-11-13):
机器待机电流正常,按下开机键、机器不触发,无开机电流。断开主板COMS电池后插上适配器机器自动开机,可正常进入系统。测试开机按键及排线功能正常,哪位大师知道什么问题或者提供一下主板上接口板的开机引入是哪两个点位脚 谢谢

网友:
可以看看EC、南桥上关于触发这方面的信号。

网友:
这机器键盘排线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