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一台华硕NbB-WAE

楼主(2023-11-13):
维修求助:一台华硕NbB- WAE9P,板号如图。故障现象是开始不升压,后来发现有一个CP U供电芯片8694坏了,换了一个8694就升压了,电流跑到0.40.5几,屏幕不亮,后来发现1.2V电感阻值较低,开始只有30几欧姆,烧机发现背面板载内存有几颗较烫,一连取了几颗,阻值上到近70,查资料这个电感阻值是157,还有4颗内存芯片没有拆,大家说是不是内存哪颗芯片有故障,遇到过的请指导一下,感谢!另外,开机后1.2V电压也有的哦!

网友:
这机器CPU供电短路CPU必坏

网友:
CPU供电短路CPU坏的概率较大!

网友:
出门右转,看到垃圾桶,直接扔掉

网友:
我也没信心搞了,收过来的电脑,只能做料板用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