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x560d显存全错

楼主(2023-11-13):
测试全部显存报错,能显示,有花屏,是核心挂了吗?测量显存电压1.57v

网友A:
核心,bios,显存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
大概率核心GG

网友:
我感觉还有可能是测试软件出问题了,好在有另一个测试硬盘,我晚上再试试。
因为我后来测试另一张卡的时候,测试根本不能跑。但是换后来买的测试软件,就可以跑,结果是通道b全报错。

网友B:
建议楼主多找几个测试软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多找几个测试软件试试?

嗯。我手上有好几块迪兰和xfx的560,460,故障现象都是内存全部或部分不过。是不是这个系列的卡很容易挂核心的显存控制器?却又能够显示输出,都是花屏。

网友:
又乌龙了,原来又是刷错bios造成的,核心是215-09xxx,刷了560d的bios就好了。之前xfx也是一张560d,刷了460bios,造成显存报错。同样的896个shader,同样的560d,但是核心代码却不一样。刷错就出现显存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bios,显存电路都有可能

是bios问题,原以为rx460,460d,560,560d bios可以通刷,现实是不但不能通刷,而且同型号卡不同核心代码都不能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我手上有好几块迪兰和xfx的560,460,故障现象都是内存全部或部分不过。是不是这个系列的卡很容易挂 ...

建议你先把bios导出来检查一下,以前很多矿主盲目刷bios,虽然能用,却因为rx系列核心规格非常多,刷错了就以为挂了。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先试试 vbios  楼主

网友:
刷下BIOS看看 还会不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厉害了

网友:
看显存频率,560d应该是1750,换bios,或者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