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REV3.0开机掉电

楼主(2023-11-13):
技嘉GA-H81M-DS2REV3.0开机掉电,按触发开机瞬间能测到内存供电,CPU供电,PEIE A11的复位也能测到3.3V,就是风扇转一下就掉电,新手不知道怎么测量了

网友A:
1.找图纸,2cpu供电有1.7v不代表cpu就有电,3看看还缺少什么供电,4看io电压检测脚。5看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图纸,2cpu供电有1.7v不代表cpu就有电,3看看还缺少什么供电,4看io电压检测脚。5看pg信号。

请教下IO的检测脚是第几脚,我不会看,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点图上查找呀。

网友:
供电没出来完吧

网友:
感觉是少了某个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应该检测哪些脚,在本论坛能找到吧?不行找时序来看看?

网友:
搞好了,检测脚问题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初学者进来学习!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我的dell主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来学习了

网友(2024-04-15):
能详细说一下怎么修好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