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09款的A1286不触发

楼主(2023-11-13):
苹果09款的A1286,板号:820-2532-a待机0.03左右,不触发,sw有3.2,待机3.3也有,刷bios不行,加焊南桥不行,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机子有没有通病,求教!

网友:
苹果A1286整机上电时序苹果A1286整机上电时序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8422-1-1.html
参考这个上电时序维修

网友A:
不触发好修,你是接电流表上电的还是直接用电源?电流表的话,你所用的线要带的动,带不动也会导致不触发,最好找个大功率的电源装上电池试试,电池要有电,其次是,这个机器你要按开关才会触发,它插电是不会自动上电的

网友:
苹果的都有时序耐着性子肯定能搞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好修,你是接电流表上电的还是直接用电源?电流表的话,你所用的线要带的动,带不动也会导致不触发, ...

用的维修电源,电池废掉了没用,还有这个板子不接电池应该可以上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维修电源,电池废掉了没用,还有这个板子不接电池应该可以上电吧?

不装电池是可以上电的,前提是你的电源线一定要86W以上的,就是买电源线的时候会说100W的

网友:
谢谢高手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