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870S-G46主板电路图

楼主(2023-11-13):
10年又多年前的主板,10g内存加athlon Ⅱ X3开核变4核,运行win11还是能做一些常规的工作的。
最近发现经常点不亮,排除了内存,cpu,显卡问题,现在就是主板问题了。发现主板上内存插槽有4个灯,正常情况下应该4个灯都亮,开不了机的时候只亮一个灯,初步判断是主机内存供电可能有问题。偶尔又好了,怀疑是板有断路情况。
经查,内存供电是由W83312SN电源芯片负责,开不了机的时候测芯片所有脚,除了6脚有5V(5、6、7、8连在一起),其他都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只有上管有电压。怀疑是电源芯片没有触发电压,所以没有工作起来。查芯片资料应该是W83312SN的3脚是触发脚,但手头上没有主板的相关资料不好查,经验比较少,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可以指导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主板的图纸

W83312SN原理图

主板内存供电部分照片

主板全景图

网友A:
V星870S-G46主板电路图  ms-7599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89405-1-1.html

网友:
下载2楼的吧,其他人发出来可能要10分下载分。

网友:
厉害。古董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870S-G46主板电路图  ms-7599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89405-1-1.html

感谢,两块板差不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870S-G46主板电路图  ms-7599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89405-1-1.html

哥,你这个截图是其他板的吗,貌似ms-7599也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个截图是其他板的吗,貌似ms-7599也不是这个芯片

是其它的图纸截图的,MS-7599的我没有下载。芯片应该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我去下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因W83312SN的1、3、4脚都没有电压,看图纸进而往上查到VCC_DDR没有电压,而VCC_DDR是由UP6103提供的,查UP6103发现VCC脚有12V,而7脚Vref只有0.3V电压,正常应该有1.5V,再往上查,UP6103的7脚应该是由UP6261提供电压,发现UP6261的8脚EN脚没有电压,一开始以为是EN脚没有电压所以没开启,后来在论坛中发现有大神说UP6261的EN脚即使没有电压,只要VCC脚有电压7脚就是有电压输出,基本可以判断UP6261烧了。换了UP6261后故障解决。感谢各位提供图纸及意见。

网友:
有找到了吗

网友:
找到了,看楼上

网友:
这么老的系统装w11不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