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振华SF-430P14XE电源待机芯片型号

楼主(2023-11-14):
   哪位老师知道振华电脑电源SF-430P14XE电源待机芯片型号,炸没了盖板。感谢。

网友:
厉害,经验丰富。维修学习

网友:
查资料,跑线路芯片像是用ICE3B0565,   3脚电阻也烧成碳了(阻值应该是10欧姆以内的),换上芯片发现还是启动不了,测试芯片4、5脚没有310伏电压,发现变压器烧断,变压器内部铜线全部发黑,拆变压器初级49圈,本想制作变压器,没有找到一样磁芯,最后放弃了。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2023-12-19):
会不会是DMO26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