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池

楼主(2023-11-14):
你好!微软平板电池上的这两种接口定义有啥区别?可以互换吗?一种是ATA  CLK  INT  DET;另一种是SMBD  SMBC  INT  DET

网友A:
SMBD的意思就是data  SMBC是CLK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BD的意思就是data  SMBC是CLK

老哥 surface的电池换电芯掉电了 现在无输出 也不能输入  有解锁密码吗?

网友:
路过看看!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