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0 G5刷BIOS请注意

楼主(2023-11-14):
      请几天接了客户十多台840 G5解密,很快结束战斗,但是有两台死活不亮,电流在0.16左右徘徊,风扇狂转      就是图二那个小电阻,200K左右,离BIOS芯片很近,非常容易吹飞或者移动位置

网友:
正常,前天换了一个bga ec,飞了一个电阻自己还不知道
(电脑是客户自己清灰冒火星了),
ec坏换了后可以开机不识别电池,检测发现电池数据引脚阻值3欧;
怀疑是网上买的ec问题(因为都是翻新的,买之前都是说全新,到手后用显微镜看,锡珠上还有棉花在上面),
拆下后测量还是短路,误杀了,最后找到故障芯片更换掉,重新把ec做上去不触发了................
各种怀疑人生,
怀疑ec没焊接好,怀疑吹坏了,
最后没辙了,拿出之前拍照的图片对比,少了一个33欧电阻(通往bios芯片的
)这个还不好找是很小的那种(比普通0402还小一半),直接用固态上的100欧代替的。
顺利手工,维修前拍照很重要

网友:
风速低一点 镊子稳一点

网友A:
这个电阻个头看着还不算太小

网友:
我的风枪最低风速也挺大,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个头看着还不算太小

这是在显微镜下拍的

网友:
这个不应该啊!斜的

网友:
这是个人技术不过关 并非容易吹掉,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在哪里?没有找到啊。

评论里的下边那个吧!

网友:
多放点油。风速小,高温。就不容易掉件。

网友:
这是个人技术不过关 并非容易吹掉

网友:
看来要加强自己的焊接技能了!

网友:
解密BIOS分享一下

网友(2024-02-26):
BIOS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