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90w充电器不识别

楼主(2023-11-14):
同样两个型号戴尔笔记本有一个插上90w充电器开机不提示90w ac能正常充电,而另外一个开机却提示90w ac不能充电,奇了怪了!

网友:
换了几个才不提示,插130w的也不行,好不容易有一个充电器能用,另外一个笔记本又不能用。

网友:
说明不认充电器的那个本充电识别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不识别90w充电器的戴尔电脑的充电电路有问题,可以检测一下。

网友:
戴尔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带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