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图P305DN,双面卡纸

楼主(2023-11-14):
奔图P305DN之前用70克时经常卡纸,后来换了80克的纸,好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单面没问题,打双面到第2面出来一半时卡住了,不是每张都卡,打几张就会卡一次,唉,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说说什么处理的
问题

网友:
检查纸路和传感器,有可能是弹簧的问题。 这玩意有时候新机器就咔咔卡纸

网友:
以前三星双面机遇到,单面都正常,双面经常第一面没问题,第二面只出一半。后来把出纸轮四个弹簧拉长后都正常。

网友(2024-01-13):
更换双面器,或更换双面器 改良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