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笔记本主板拆装南桥显卡Cpu

楼主(2023-11-14):
新入手bag主要加焊,更换CPU和桥请问需要开启左右温区吗?需要多少温度比较合适?还有CPU反面的小电容是否被干坏?求解谢谢大家。

网友:
按照说明书设置两种曲线,无铅有铅CPU,南桥下面的元件干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