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始,主板不在配置speak小喇叭的?

楼主(2023-11-14):
有了解的靓仔大佬说两句
主板

网友:
主板配喇叭?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记得是机箱才带呀。。。

网友:
没听说主板喇叭,蜂鸣器有。

网友:
主板没配喇叭

网友:
惠普的图纸 是蜂鸣器

网友:
蜂鸣器吧,很早以前的主板也有没有蜂鸣器的。

网友:
品牌机就会有

网友:
有的主板是焊接上去的,还有配 诊断灯,还有开机按键

网友:
怀旧,网购两个,共¥2.2

网友:
究查也不知道

网友:
后面都有自检灯了,大概四代之后吧,低端懒的上蜂鸣器,高端点的板子都自带诊断灯,蜂鸣器就不要了。有的虽然预留点位但是没焊上。

网友:
看板子呢 ,高端版4代之前 带自检灯 诊断灯 都没蜂鸣器
6带以后大部分都没了 好多都带自检灯了

网友:
家用主板就没带过蜂鸣器

网友(2023-12-17):
你们回答的不对,自从客户知道一长两短等等蜂鸣器提示音对应的故障后,厂商为了给我们维修人员谋福利才果断取消的

网友:
14楼的回答最贴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