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亮机,debug数显灯不亮

楼主(2023-11-14):
主板不亮机,debug数显灯不亮了,开机启动后,所有主板带的风扇全转,无法关机

网友:
建议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先不管其他的,开机风扇全转,风机为什么转,散热,风机转就是散热,那为什么会默认过热,管温控的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