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位置的零件你们是怎么拆的

楼主(2023-11-14):
靠近内存插槽下面那两个三脚管要拆掉,我感觉风枪一上去,内存插槽就要融化,太靠近内存插槽了

网友A:
用刀片 或铝胶布 挡住内存槽

网友:
烙铁直接焊下

网友:
用耐高温锡纸挡住,然后用烙铁双刀流。

网友:
堆锡或者2个烙铁

网友:
挡住内存条,再吹热风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高温快吹

网友B:
两把60W的刀头烙铁同时,一个一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刀片 或铝胶布 挡住内存槽

就是靠太近了,刀片都有点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把60W的刀头烙铁同时,一个一个拆。

两把烙铁吗,我一直都只会用一个烙铁

网友:
一个烙铁完全可以拆下

网友:
烙铁就行

网友:
直接吹  就一点点 ,不影响  你用坏板吹下就知道了

网友:
锡纸包好 ,高温快吹。或者低温慢吹。 这塑料350度温度不会化的

网友:
拿个刀片挡一下,风枪用最小风嘴的,不容易把内存槽吹糊,

网友:
手工可以的话就用烙铁。用风枪就要用高温锡纸铁内存槽再吹。

网友:
烙铁,风枪……随随便便都能搞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帮顶一下。感谢分享,精华贴也越来越有价值性了!

网友:
刀口电烙铁一放就可以了!

网友:
一把刀口烙铁两边堆锡轻松秒拆

网友:
锡箔纸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