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情况怎么搞 CPU点连起来了 着急

楼主(2023-11-14):
(图片)

网友:
用绿油啊,

网友A:
如果拖平还这样,那说明这几个点本身就是连在一起,没事的。

网友B:
应该原本线路就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拖平还这样,那说明这几个点本身就是连在一起,没事的。

连锡的点最好手动加锡饱满才行。

网友:
我没有用 直接装上去了 就简单的把点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拖平还这样,那说明这几个点本身就是连在一起,没事的。

谢谢指导 这些连起来的点 确实没事 现在机器都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原本线路就是相连的

是这样的  下次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
点一下绿油就好了

网友:
上绿油,油干后,打磨平整,漏出焊点

网友:
基本上没啥影响的,直接装好了

网友:
上绿油,就完美了

网友:
恭喜你  这样直接装上去焊点更牢固

网友:
隔不隔开影响不大

网友:
感觉原本就在一条线上,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
把最细的那根绿线用绿油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
从cpu上也能看出来

网友:
看下有没有点位图,有可能原本就是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