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SANV型号Z32HR01亮0.5秒就灭修复记录!

楼主(2023-11-15):
回收一台杂牌显示器SANV型号Z32HR01,不接VGA,亮一下就灭,接VGA,开主机之后进入BIOS界面,亮半秒就灭,就跟闪烁了一下一样,打开手电筒发现能看到BIOS界面,那么可以知道1灯条坏,2升压电路坏,起码屏电路是正常的!
以前从来不修LED显示器,拆开主板如图
测量主板上发现一个升压还是稳压二极管两端对地阻值都是0,以为这个二极管短路了,就一直查短路,拆掉电感,拆掉8脚升压芯片还是短路,无语!!!怀疑这个二极管本来两端就是000,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重新焊上,后来才知道本来就是0,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后果哈哈!

我测试灯管2端电压刚开机有47V,然后慢慢降到12V,我心想灯条有12V供电,说明升压电路是好的!肯定是灯条坏了!于是下决心直接拆屏幕!

相当难拆!还是曲面的32英寸!!!测试灯条,发现一开机就高亮度闪烁一下就灭了!就半秒钟,等了1分钟,死活不亮了,1点亮度都没有,把VGA线连上主机和显示器,再测试依然如此!把灯条单独接到测试工具上测试,测试工具是12V的升压电路,接上去能刚开始高亮一下,然后变暗,但是还是有亮度的,再然后熄灭,心想这下肯定可以证明灯条坏了吧!!!后来证明我的思路是错误的!网上买了灯条故障依旧,说明还是升压板出问题了!
把所有东西插上,VGA接上主机,测量灯口电压,发现开机瞬间47V,然后慢慢降到12V,这是不正常的!观察主板没有鼓包烧毁迹象,只有1个电容开机瞬间是47V,考虑到可能损坏导致电压不能稳住47V,于是换掉,修复!!!就是下图这个电容坏了!

总结:1.当升压电路损坏后,显示器VGA接主机开机,会测到灯口电压从47V慢慢降到12V,电压不能稳住47V,因为稳压电容损坏了!电路保护了!
2.修好后测得当显示器VGA不接,亮一下就会灭,电压从47V降到12V,因为没接VGA,没有信号,所以灯口电压稳定在12V
3.修好后测得当显示器VGA不接,屏线也不接,亮一下就会灭,电压从47V降到12V,因为没接VGA,没有信号,所以灯口电压稳定在12V
4.修好后测得当显示器接VGA,屏线接或者不接,则一直常亮且亮度很高!灯口电压稳定在47V
5.我的灯条是16串8并,一共128个灯珠,每个灯珠是3V,16*3=48V,所以灯条额定工作电压就是48V
6.我的测试灯条的工具比较简陋,它输出电压只有12V,不能把灯条点到很亮,而且电压不够,亮几秒钟就会灭,所以对我产生了误导,让我以为灯条是坏的!
升压芯片是L48K97 OB3350CP,修好后测得电压如下图,左上角2个3级管我也测试了一下电压

网友:
厉害了我滴哥

网友:
这个电容外观上看不出来...

网友:
如果通用板会省好多事

网友(2024-03-11):
电容外观鼓包漏液的,好检查出来,外观没问题的,真的不好找到故障点,楼主还是细心的。

网友:
电容漏电的也很多

网友:
这种首先就得拿个好板代换测试一下是灯条问题还是驱动升压板问题,怎么直接就去拆灯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