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S5450带程序的

楼主(2023-11-14):
网上购买的芯片都说刷好程序了,有换个芯片好的修好的嘛?我买的都没搞定

网友A:
是不是小米的笔记本 参考一下这个维修文章 www.chinafix.com/thread-1263359-1-1.html或者把这个芯片名字RtS5450在本网站搜索

网友B:
想完美解决的话 就买带程序的过来   时间紧 客户催的急要的话  就空芯片就行  5450 5455通用 然后保护隔离那边一坨锡直连就行  也是可以充放电的  我就这样弄过一次 客户急要  直接这样给客户用  已经大半年了  也没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完美解决的话 就买带程序的过来   时间紧 客户催的急要的话  就空芯片就行  5450 5455通用 然后保护隔离那边一坨锡直连就行  也是可以充放电的  我就这样弄过一次 客户急要  直接这样给客户用  已经大半年了  也没返修

保护隔离直通,不会大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护隔离直通,不会大短路吗

直接把芯片去掉?没有cc协议,typec出不来20v吧。我在淘宝买两个说是带程序的,装上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小米的笔记本 参考一下这个维修文章 www.chinafix.com/thread-1263359-1-1.html或者把这个芯片名字RtS5450在本网站搜索

是的,小米主板,谢谢啊

网友C:
这样解决行不行,把诱骗器上的typec接口去掉。上面的引脚如图,把需要的点与主板上typec接口一一飞线接起来。输出的电对应,能不能保留一下主板的完整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C:
这样解决行不行,把诱骗器上的typec接口去掉。上面的引脚如图,把需要的点与主板上typec接口一一飞线接起来 ...

这个typec的小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