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10-6050A笔记本不升压如此处理

楼主(2023-11-14):
小米A10-6050A主板,不升压,电池能开机,用接口板测量不短路不断路通讯正常,在网上买芯片,客服说程序刷好的没问题,装上涛声依旧。。U2601 TPd8300拆下来短接了,然并卵。现在是不是这个芯片除了剪板的其他的不能买。最后用20Vtypec转接头能正常开机,顺带把图纸也发上

小米 17150-aq_R15-6050A2940901-_R15-6050A2940901-MB-A01-Boardviewtop.pdf

小米 17150-aq_R15-6050A2940901-_R15-6050A2940901-Schematic.pdf

网友:
技术牛就是厉害啊,膜拜

网友:
技术好就是厉害

网友:
这样解决行不行,把诱骗器上的typec接口去掉。上面的引脚如图,把需要的点与主板上typec接口一一飞线接起来。输出的电对应,能不能保留一下主板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