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无法开关机

楼主(2023-11-14):
1、按开关键无反应,锁屏键、音量+/—都正常。
2、拆开电池在安装,自动开机并进入系统。
3、所有功能都正常。
以上,是开机排线问题吗?
iPad

网友:
1、万用表测量阻值
2、更换开机排线测试
3、有可能是你拆机时碰到哪里了。

网友:
插数据线试试啊

网友:
会自动开机,应该是开机键的开关连键了,更换开机开关排线总成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强制关机呢 试下

网友(2024-01-15):
自动开机要说开关短路,那没有一开始的1.8来下降沿也没法开机吧? 能不能排查开机信号是否恒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