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

楼主(2023-11-14):
连接适配器后指示灯灭,上5V电源(适配器电源接口CN3),电流大致10几mA(正常多少?),公共点(+PWR_SRC)电压4.8V左右,翻阅论坛前辈经验帖,大多显卡管7430、7202管短路,测量后7202两个短路,是否主要是这里?

网友:
先换了7430、7202这2个管,然后再测试啊?

网友:
用电流表看看。。。。。。。。。。

网友:
网上有这个维修教程
迅维网出品的,笔记本维修专用书
tb十几块钱可以买到
按照上面一步步来,很好学的

网友:
用电流表看看!!!

网友:
学习了!分享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