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飞行堡垒6升级CPU,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3-11-15):
原机是8750H  ,更换8300H正常,8750h正常,升级8850H 和9850H,都是进系统转一圈就死机,PE也进不了,添加了微码也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板不支持, 只能试从BIOS着手

网友A:
这两个CPU 性能差不太多 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CPU 性能差不太多 没有太大意义

我也觉得是  升级9850H倒是可以理解  升级8850H表示不太理解  那么大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CPU 性能差不太多 没有太大意义

既然架构参数都一样,为啥不支持,奇怪

网友:
想研究清楚原因

网友:
同款机型别人升级9980hk都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机器不支持9代的u

网友:
供电要求达不到吧。

网友B:
这个状态就像是cpu不好 能亮跟微码关系不大吧

网友:
U 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状态就像是cpu不好 能亮跟微码关系不大吧

cpu确定好的

网友C:
硬盘模式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模式看一下

跟硬盘模式没关系,PE也进去死机

网友:
换个内存频率低些的试试,我的电脑就只这样进的系统

网友:
去掉硬盘试一试 是不是硬盘锁死!

网友:
升级cpu这个业务,利润超大,但容易翻车,老板魄力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也想知道 什么问题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状态就像是cpu不好 能亮跟微码关系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状态就像是cpu不好 能亮跟微码关系不大吧

看网上有成功的,但是型号是8950HK ,9980HK ,其他型号没见成功,这两款不知道为啥可以,对比CPU参数,发现唯一不同是这两款跟8750H 8300H一样不支持英特人稳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