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OS机间歇性失灵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1-15):
有个电脑带着一个POS机,使用的WEB网页打印(经测试跟网页没多大关系,不能用的时候打印测试页也不行),

故障是,打印几张后就突然没反应了,更换过打印机数据线,重装过官方的打印机系统都不行。。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不能重置系统!!

怀疑过是内存冗余问题,扣电池重置主板信息,通过拔插内存清除冗余,给CPU增加硅脂排除散热故障,都不行。

这个机器最大的疑惑点在于,你弄好以后,当时它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时间不确定,可能几分钟,也可能是个吧小时)就又突然失灵了,期间除了正常使用没有进行任何其他多余操作(比如装卸软件、清理垃圾啥的)
个人分析有以下几种可能:
1、电脑系统问题
2、电脑主板故障导致USB供电电压不够
3、内存或者CPU故障,说白了还是冗余问题
4、POS机故障,可能是POS某个元器件老化导致的
所以给我大神,根据我提供的信息给判断下可能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先找个硬盘做系统反复测试对比一目了然 为什么要弄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点评):
因为客户那里离我有20公里,在不确定是否是系统问题的时候让人家直接买个硬盘也不合适,厘米有重要数据它自己的系统也不能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