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11-15):
华为klvl-w76w版好nb3800,cpu短路,更换后,此芯片没电压,没图纸,芯片也查不到资料,也不知道是什么供电

网友:
问卖芯片的看看

网友:
卖芯片的有货,他们也不知道啥型号

网友A:
有图纸吗,正常图纸上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正常图纸上有显示

华为是真没图纸

网友B:
谁知道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的,还不单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的,还不单卖

华为的很多芯片都找不到资料。有料板还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找卖芯片的 ABB开天就可以了应该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是代号,没有资料根本找不到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