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能进BIOS?

楼主(2023-11-15):
技嘉主板不能进BIOS?

八十大洋网购一张成色不错的技嘉B85主板,开箱安装,一次成功点亮进系统,重启,正常,确认,好评。

未曾想,第二天,开机无信号黑屏,不说进系统,BIOS都进不了,真是出鬼了?

电源,电源线,显示器线,内存,COMS清零,都没有啥问题。

网友A:
看着这抽风的风扇,我沉思了一会:你说的进不去bios,是不显示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抽风的风扇,我沉思了一会:你说的进不去bios,是不显示了对吧?

早上好,是的,黑屏,屏幕显示-无信号,说明显示器和连接线正常。
键盘灯亮,数字键灯,大小写键灯,正常,鼠标灯亮。

网友:
怪了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的!感谢分享!

早上好。
好事多磨,前两天一次试验开机,竟然好了,直接进win,大喜过望。
将散件装进机箱,正常两天,又开始全黑屏状态,这类时有时无的故障,找不到原因,一时好了,也没有啥可高兴的,隐藏的故障还会出现。

网友:
感觉部件,包括电源,CPU, 内存条,硬盘,手头有好几个,替代都是无效,故障依旧,还是主板问题,再细究,主板什么问题?两眼一抹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所谓好了的机器,放在桌子上一动没动,一天,再开机,黑屏,注意电脑电源指示灯亮,机箱,CPU风扇转,键盘大小写和数字键无反应,说明电脑没有工作.....
清洁内存条,卸纽扣电池,清COMS, 最小系统,更换电源,加独显.....各种招法都不管用了

网友:
键盘灯大小写和数字键可以切换,说明电脑已经进入了系统,
键盘灯大小写和数字键不可以切换,说明电脑已经没有进入系统,

网友:
实际上,当外部硬件和连接都正常,而电脑仍然有各种启动故障时候,就可以怀疑BIOS出问题了。
现在情况:
若是能够进入BIOS,直接操作即可
若是黑屏,就要借助编程器,好在技术发展,可以不用拆即可刷BIOS...

网友:
最后一招了,做准备...

网友D:
主板电池(BAT)电压正常吗?

网友E: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池(BAT)电压正常吗?

早上好,3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啊

故障排除第一步,部件完好,第二步,连接可靠。
以上都没有问题之后,继续深入

网友:
技嘉b85m-d2v-tm主板BIOS文件
mb_bios_ga-b85m-d2v-tm_f2
autoexec.bat

参考
华硕B85M-G主板BIOS文件
mb_bios_ga-b85m-d2v-tm_f2
B85M-G-ASUS-3602.CAP

网友F(2023-12-16):
真想不到技嘉官网没有这主板的BIOS,网上另外找了个对号的,通过。

网友:
技嘉主板说明书只有两三页,华硕主板说明书近百页,还没有发现有产品没有对应的BIOS下载,老大毕竟是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想不到技嘉官网没有这主板的BIOS,网上另外找了个对号的,通过。

主板很老吗?如果是老主板在大陆官网上是没有的,需要在台湾官网下载,把网站后面的cn改成tw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