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开关稳压电源帮求助

楼主(2023-11-15):
开机有显示,无电压显示,调整电压转钮没有作用,有一路保护了,连接SG3525第8脚的相关的三极管拿掉后电压输出,但是电流输出(也就是限流值)调整不了,查相关的元件没有损坏的,有没有老友友修过这类的现象,有没有相送的电池控制环电路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玩意,也是差不多问题,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换电位器看看

网友:
现在都是这种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