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 FA507R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楼主(2023-11-15):
  换过屏  屏线  刷过BIOS    vin:19v
+3vlcd_con:3.3v
pch_bright:1v
ec_dispon:3v
pch_edp_hpd:2v

网友:
我猜亮度调节的电压应该是低了

网友A:
要换原装屏,通用的都不会亮,我尝试过,天选2以上系列还有联想拯救者Y7000R9000 7000都要原装屏,已经被官网售后垄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换原装屏,通用的都不会亮,我尝试过,天选2以上系列还有联想拯救者Y7000R9000 7000都要原装屏,已经被官 ...

批发屏的有办法搞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发屏的有办法搞好吧

不行 必须原装屏

网友:
我们这边批发的就有原装,不过品牌部一样

网友C:
别听上面那个胡说八道  换120HZ试试 别用144的屏

网友:
读出以前的ROM。刷在要换的屏上

网友:
售后垄断了,无解

网友:
找相同型号的,有的代用的也可以,个别的机器挑屏

网友:
分享不易,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屏参数一眼就行 换过 应该不挑

网友:
这个类似于一款华硕ROG,他原来屏幕不亮,换了一个一样hz的屏,什么都正常,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会闪退,奇了怪了,售后给的屏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买的2个不同品牌的屏都是玩游戏闪退...期初怎么都不相信是屏的问题,客户说屏没坏之前是不会有这种问题,无奈去售后换了个屏,贵了几倍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听上面那个胡说八道  换120HZ试试 别用144的屏

客户屏幕是144你跟客户换120的?被客户知道不被骂死你,还胡说八道?
我又不是没遇见过。2022-2023款的R7000跟R9000你换其他屏试试,看看显卡驱动能上不?
没遇见过就别乱扯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户屏幕是144你跟客户换120的?被客户知道不被骂死你,还胡说八道?
我又不是没遇见过。2022-2023款的R ...

我让他试试能不能亮 我说给客户装了  你修了几台 就说屏不通用 我们做批发的 还不知道能不能 自己碰到的少  或者听别人道听途说 就在这误导别人  你不知道144有通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让他试试能不能亮 我说给客户装了  你修了几台 就说屏不通用 我们做批发的 还不知道能不能 自己碰到的 ...

批不批发,我已经遇到过很多台都是这样,特别是联想拯救者的,换通用屏幕3060显卡驱动就是打不上,换联想售后跟机子编码一样的就可以?你说我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不批发,我已经遇到过很多台都是这样,特别是联想拯救者的,换通用屏幕3060显卡驱动就是打不上,换联想售后跟机子编码一样的就可以?你说我胡说八道?

解压驱动,手动驱动指定对显卡驱动型号就能打上

网友(2024-12-03):
请问一下pch_bright这个线路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没有  退机了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我修到这台进水,断线的地方接上了,都放半个月了,光屏就换了3片,头痛中。。。

网友:
直接刷到新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