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80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23-11-15):
       有一台联想G50-80笔记本不开机,能正常加电,拆机看
看没有明显故障,明白维修修思路,请各位大神提供一下思路和图纸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刷BIOS,测电压这些做过吗

网友:
信息量太少,不好建议呀

网友A:
刷BOOS。干EC    CPU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
I hope this work for me

网友:
刷BIOS ,再说

网友:
刷bios试试。问题是不是出在断路零件上。

网友B:
你这还啥都没测试,各个电压多少也不说,电流多少也不说,让我们怎么支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还啥都没测试,各个电压多少也不说,电流多少也不说,让我们怎么支招

可以支招的,叫他换电脑就是支招

网友:
不会就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OOS。干EC    CPU基本就这些了

三板斧干完不行盖白布

网友:
换主板吧,百分百能好

网友:
学习!我也想成为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招的,叫他换电脑就是支招

哈哈哈,这个是绝招

网友:
谢谢各位支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楼主让拿掉PU602是什么意思,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