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仁宝LA-L191P HM570的开机时序属于第几代芯片组?

楼主(2023-11-15):
仁宝LA-L191P HM570的开机时序是属于 Intel 500~600系列芯片组标准时序吗?

网友:
项一下

项一下 项一下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4-02-27):
对。我觉得应该一样。你试试

网友(2024-11-11):
我也想知道,学习中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英特尔® HM570 芯片组 为11代
产品集英特尔® 500 系列移动式芯片组
代号名称先前产品为 Tiger Lake
垂直市场Mobile
状态Discontinued
发行日期 Q2'21
TDP 3.4 W
建议客户价格 $54.00
支持超频 IA, Memory
使用条件 PC/Client/Tablet

网友:
支持的CPU
英特尔® 至强® W-11155MLE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至高可达 3.10 GHz)
Q3'21        4        3.10 GHz        1.8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25 W
英特尔® 至强® EW-11555MRE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至高可达 4.50 GHz)
Q3'21        6        4.5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至强® W-11555MLE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至高可达 4.40 GHz)
Q3'21        6        4.40 GHz        1.9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25 W
英特尔® 至强® W-11155MRE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至高可达 4.40 GHz)
Q3'21        4        4.4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至强® W-11865MRE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至高可达 4.70 GHz)
Q3'21        8        4.7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至强® W-11865MLE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至高可达 4.50GHz)
Q3'21        8        4.50 GHz        1.5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25 W
英特尔® 至强® W-11955M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2.60 GHz)
Q2'21        8        5.0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至强® W-11855M 处理器(18M 高速缓存,3.20 GHz)
Q2'21        6        4.90 GHz                1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9-11900H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80 GHz)
Q2'21        8        4.9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9-11950H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90 GHz)
Q2'21        8        5.0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9-11980HK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5.00 GHz)
Q2'21        8        5.0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850HE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70 GHz)
Q3'21        8        4.7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600H 处理器(1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60 GHz)
Q3'21        6        4.60 GHz                1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i7-11390H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5.0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2'21        4        5.0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95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5.0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2'21        4        5.0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95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5.00 GHz)
Q2'21        4        5.0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800H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60 GHz)
Q2'21        8        4.6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850H 处理器(2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80 GHz)
Q2'21        8        4.80 GHz                2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80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6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4.6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370H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8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4.8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375H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5.0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5.0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85GRE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
Q3'20        4        4.40 GHz        1.8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酷睿™ i7-1185G7E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
Q3'20        4        4.40 GHz        1.8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酷睿™ i7-1165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7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4        4.7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60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4        4.4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65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70 GHz)
Q3'20        4        4.7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7-1185G7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8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4        4.8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500HE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50 GHz)
Q3'21        6        4.5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320H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5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2'21        4        4.5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55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5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2'21        4        4.5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55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50 GHz)
Q2'21        4        4.5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500H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60 GHz)
Q2'21        6        4.6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400H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50 GHz)
Q2'21        6        4.5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260H 处理器(12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
Q2'21        6        4.40 GHz                12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300H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4.4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40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2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4.2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45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4.4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45G7E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10 GHz)
Q3'20        4        4.10 GHz        1.5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酷睿™ i5-1145GRE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10 GHz)
Q3'20        4        4.10 GHz        1.5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酷睿™ i5-1135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2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4        4.2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30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0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4        4.0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5-1135G7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20 GHz)
Q3'20        4        4.2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100HE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40 GHz)
Q3'21        4        4.4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15GRE 处理器(6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90 GHz)
Q3'20        2        3.90 GHz        2.20 GHz        6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酷睿™ i3-1115G4E 处理器(6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90 GHz)
Q3'20        2        3.90 GHz        2.20 GHz        6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酷睿™ i3-1125G4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70 GHz)
Q1'21        4        3.7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25G4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7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3.7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20G4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5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1'21        4        3.5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10G4 处理器(6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9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2        3.90 GHz                6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15G4 处理器(6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10 GHz)
Q3'20        2        4.10 GHz                6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酷睿™ i3-1115G4 处理器(6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4.1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3'20        2        4.10 GHz                6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奔腾® Gold 7505 处理器(4M 高速缓存,睿频至高可达 3.5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4'20        2        3.50 GHz                4 MB Intel® Smart Cache
英特尔® 赛扬® 6600HE 处理器(8M 高速缓存,高达 2.60 GHz)
Q3'21        2                2.60 GHz        8 MB Intel® Smart Cache        35 W
英特尔® 赛扬® 6305E 处理器(4M 高速缓存,1.80 GHz)
Q4'20        2                1.80 GHz        4 MB Intel® Smart Cache        15 W
英特尔® 赛扬® 6305 处理器(4M 高速缓存,1.80 GHz,带图像处理器)
Q4'20        2                        4 MB Intel® Smart Cache

网友:
这些英特尔官网都能查到的

网友:
LA-L191P 图纸与点位

GH51G GH53G GH57G GH71G GH73G LA-L191P r1A PDF .pdf

LA-L191P (.BDV) Rev 1A.b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