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微软1866_JALAMA 2.0

楼主(2023-11-15):
机器U坏,现象:按开机键,显示LOGO、断电。
拆机裸板接电源(原装充电器,此机用转接头无法开机)故障一样,因为基本很难遇到微软的机器,故上论坛翻帖子,说U坏的多,后加焊U发现确实能开机,机器冷却一晚问题还原。
拆下U 重植,还是一个样。
订货,换,刷上工厂BIOS,解决!!!
上图:

JALAMA_ICL_MB .rar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能不能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BGA返修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能不能说一下你用的是什么BGA返修台?

迅维CF-280T 应该10来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CF-280T 应该10来年了!

谢谢楼主的回复,最近想入手一个二手的BGA返修台,练习一下修显卡、南桥、CPU的技术。

网友C(2023-12-15):
也没描述清楚 到地是换CPU 好的 ,还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描述清楚 到地是换CPU 好的 ,还是刷BIOS 好的

换CPU好的,换完刷的BIOS

网友(2025-07-30):
这BIOS不能用 原本可以开机的刷完显示LOGO、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