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P已识别芯片,开卡报错

楼主(2023-11-15):
识别芯片型号了,字串都对得上,点Start就ISP fail了,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数码之家一类的论坛去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数码之家一类的论坛去问

好的,谢谢。

网友B:
YS9082HP神一样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9082HP神一样的主控

反正坏的很没道理,放笔记本里几星期没开机,再开机直接就卡系统了,还好不是系统盘,也是愁苦。

网友:
到数码之家问一问!

网友:
到86%就不动了,然后报错,一样啊

网友:
大神们,写表失败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C:
我的是8817写表错误,建议是: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关键CE是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817写表错误,建议是: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关键CE是啥啊

我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好像就一个CE,感觉硬盘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一个CE,感觉硬盘废了

CE是颗粒吗  我的正反一共四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CE是颗粒吗  我的正反一共四个

好像不是,CH CE的信息是4*1,